楼主(2007-08-08):
关于 鱼盘AGE=60的情况
AGE=60 一般有以下几种解决方法
4代 电路板不对或做完自校准会显示60,可以通过换板和停止自校解决
7代 做自校断电不正确或自校未完手动转T,都可能造成AGE=60,对于这样的,回写轨迹模块是要求比较高的,必须备服务器地址一样的好盘的固件写
还有就是 磁头坏
解决方法

网友(2007-10-24):
收藏了!!!!支持更多的资料哟学习!!

网友(2008-01-20):
服务器地址?怎么看呢?能不能帮帮我们这些新手呢.

网友:
鱼盘AGE=60解决
关于 鱼盘AGE=60的情况
AGE=60 一般有以下几种解决方法
4代 电路板不对或做完自校准会显示60,可以通过换板和停止自校解决
7代 做自校断电不正确或自校未完手动转T,都可能造成AGE=60,对于这样的,回写轨迹模块是要求比较高的,必须备服务器地址一样的好盘的固件写
还有就是 磁头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