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8-08):
主板开机时有的时候不亮.有的时候亮.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开次机有时要开关三.四次
哭了
AMD MP 2000+ 单颗 9500 金士顿512DDR400*2
菜鸟求大鸟给个学习的机会
不知道怎么能修好它:'(
主板
求助

网友:
你这样的参数,只能说PW的按钮有问题

网友:
很怀疑你的电源是不是功率不足了

网友:
主板上的电容也看看吧,不行就换了。

网友:
我说的不亮是它也有反映风扇都转就是显示器不亮..换过显卡3块无兼容问题..一但开机后无不稳定问题..也就是说开机难别的没毛病 ..PW的钮没问题..电容都是红宝石的没鼓也没漏也没问题..我再弄弄CMOS跳线希望是它.....继续
谢谢兄弟们

网友:
对了电源也没问题用的好好的

网友:
是不是相关电路太脏,接触不良啊!

网友:
原来是服务器主板,双CPU!首先排除BIOS的可能性然后就是时钟这一块的问题了。你查一查!

网友:
换个电源试一下,可能是供电不足

网友:
请问9楼大哥··时钟这一块的问题··是什么.小虾不是很懂...想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