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卡维修专用名词解释贴!新手必看!(不断更新中)

楼主(2007-08-08):
鉴于大多数会员对板卡维中的一些专有英文缩写名词不是很了解,所以在看贴子的过程中会有一头雾水的感觉,特开本置顶贴,将一些常用的英文缩写罗列出来,供新手学习,老手温习。

VCC:C=circuit 表示电路的意思, 即接入电路的电压

VDD:D=device 表示器件的意思, 即器件内部的工作电压

VSS:S=series 表示公共连接的意思,通常指电路公共接地端电压

Vcore:CPU工作电压,也称之为VCCP

EMC:Electric Magnetic Capability 指电子产品的电磁幅射与对电磁的承受能力

EMI:Electromagnetic Interference 电磁干扰

ESD&EOS:Electrostatic Discharge” & “Electrical Over-Stress” 【靜電防制】一般來說,在靜電不良分析的角度上來說最常見到的就是「ESD」與「EOS」這兩個名詞,ESD指的是當ESDS Item在遭受到本身或其他外部產生之靜電壓場瞬間由局部放電所造成的破壞情形,而EOS則是指其他測試機台、生產機台、儀器、治具等所產生之設計不當電壓(流)、或是漏電流對元件所造成之破壞情形稱之;兩者在成因上有很大的不同,所以在分析時亦可依據一些特性可看出一些端倪。

FLUX:助焊剂,多用于BGA焊接上。

VLDT:AMD K8&K9系列CPU的总线电压

VRM:Voltage Regulator Module(电压调节模块)的缩写,它是Intel针对其处理器提出的主板供电电路设计标准。

LPC:Low Pin Count 是基于Intel 标准的33 MHz 4 bit 并行总线协议,代替以前的ISA 总线协议

2007.08.27  更新

STKOCC#        Socket Occupied(CPU插入)
這個訊號一般由CPU拉到地,在主機板上的作用主要是來告訴主機板CPU是不是第一次插入。若是第一次插入它會讓你進CMOS對CPU進行重新設定。

HSYNC            CRT Horizontal Synchronization(水平同步訊號)
這個訊號主要提供CRT水平掃描的訊號。

VSYNC            CRT Vertical Synchronization(垂直同步訊號)
這個訊號主要提供CRT垂直掃描的訊號。

DDCA_CLK       Analog DDC Clock
這個訊號連接NB(北橋)與顯示器,這個Clock屬於I²C介面,它與DDCA_DATA組合使用,用於讀取顯示器的資料。

DDCA_DATA    Analog DDC Clock
這個訊號連接NB(北橋)與顯示器,這個Data與Clock 一樣也屬於I²C介面,它與DDCA_CLK組合使用,用於讀取顯示器的資料。

网友(2014-03-08):
要求看最新,这老了一点。

网友:
要不断的更新学习才能跟得上计算机的更新!

网友:
慢慢理会吧

网友:
小白飘过  电路一点基础都没有  有大神推荐教学视频或者书籍吗

网友:
不错  再加多点吧!谢谢

网友:
07年的了。。很古老咯!不过也温习下

网友:
虽然老点,但还值得学习学习!

网友:
温故而知新

网友(2014-04-23):
只更新过一次。预留到2014年了,还没更新一点。

网友:
是不错,就是少了点

网友:
东西虽老但是又了解多了一点希望Lz更新

网友:
借你的帖子赚点下载分,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