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缓冲电路问题

楼主(2007-08-08):
常看到提起数据缓冲电路,我想问一下,数据缓冲电路是连接谁和谁的,起到什么作用,都有哪些元件???

网友:
如果货物没有一个货栈,东西来一点就拿走一点,就得人一直等,别的事情就不要做了,因为不知道货什么时候来。如果有个货栈,货物来了可以先放在货栈里,过一段时间来看一下,货物多了,一次取走,别的时候可以做别的事情。这就是数据缓冲的作用。至于连接谁,就是连接发送者和接收者。

网友:
呵呵
还是张老的讲解生动

网友:
:victory: :victory: :victory: 太生动了,服了,呵呵,明白了!!

网友A:
但是张老师,我还想知道,是NB和SB之间,还是NB和CPU之间,SB和IO之间,还是SB和BIOS之间,它们哪个有数据缓冲电路的存在的,元件都会有什么呢,门电路的吗?

网友:
路过,学习了,努力哟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但是张老师,我还想知道,是NB和SB之间,还是NB和CPU之间,SB和IO之间,还是SB和BIOS之间,它们哪个有数据缓冲电路的存在的,元件都会有什么呢,门电路的吗?

  我想这关系到时序了时钟的问题.

网友:
请各位师傅帮忙,解释一下这个问题,是时序问题还是时钟问题啊?

网友:
既有要立即做的,就没有缓冲,也有放在那儿需要才取的,有一些小的缓冲,这些缓冲可以是有寄存器组构成,直接就做在芯片里,比如键盘缓冲就在南桥里。CPU更有比较大的一级和二级缓存,用来存放地址和指令,可能只有CPU的缓冲大家比较有影像。
要详细了解,几M几M的资料好好去研究几个,不是谁随便说说能清楚的。否则就是把事情看得太简单了。

网友:
谢谢回复!!!十完分的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