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CRT只会换电源及行管!寒

楼主(2007-08-08):
修了几个CRT显示器,一般都是电源部分坏了,其中比较多的是行管及电源场效应管坏了,还有一些高压电容击穿了.
除此之外的故障不太会修了.不过也很少碰到其它的故障.

网友:
虽然好多故障是靠经验可以修好,但如果要技术更精深,还是要掌握原理。

网友:
LZ可以毕业了!呵呵。很多维修员就是从换行管开始的。

网友:
不过讲真话要是有图纸的话我大概能修好60%(二次电源可能再难一点)

我要去杭州接受培训的.修主板,修CRT显示器,LCD,能达到80%的效果我也满足了.

网友:
这些只是你没有修过进口机,做个品牌机的维修员还可以呀,哪里要求不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修了几个CRT显示器,一般都是电源部分坏了,其中比较多的是行管及电源场效应管坏了,还有一些高压电容击穿了.
除此之外的故障不太会修了.不过也很少碰到其它的故障.

这种说法是很可笑的!
CRT各种各样的故障都有的!
同样是修显示器,每个人的水平相差太大了!

网友:
觉得楼上的缺少幽默感....只会修死机

新手有新手的经验,高手有高手的心得,每个人情况都不一样啦

我是个修主板的新手,经常和修显示器的师傅打交道,可惜很多修了十几年家电,六七年显示器的师傅,连一个主板电池都不会换...
可是他让我修CRT,我连什么是行管什么是场管都不知道.自然也不会去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好我知道换COMS电池

ME TOO。哈哈。

网友:
换行管简单?行管坏很多都是发热量太高造成的,很多换上后过不了多久又烧了,个人感觉是最难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种说法是挺可笑的,CRT各种各样的故障都有的。修多了就知道了。

网友:
我接修的将近七成显示器都是别处转来或是故障再次出现的显示器

网友:
他妈妈的我今天维修个电视机就是行管烧了。烧了我好几个。能了一天才能好。是逆成二级管有点问题。不过现在枕型没有办法条。明天在看一天在试一天看看行不行
有个问题。在暗的图象时候。屏幕左边有点弧形。亮的时候就很少有。是不是电源也有了问题

网友:
经验太宝贵了,曾经有人楼主不是说过维修只能熟能生巧,不能投机取巧吗

网友C:
看来还是电子原理学得太少了,一个简单的检验方法,就是看你自己手里的资料和书有多少就可以看出你的水平高低,不愿投入时间和金钱\精力的人是学不到东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来还是电子原理学得太少了,一个简单的检验方法,就是看你自己手里的资料和书有多少就可以看出你的水平高低,不愿投入时间和金钱\精力的人是学不到东西的

比较赞同你的说法,这些基本上可以看出来,但经验还要靠平时维修的积累

网友(2008-03-22):
经验太宝贵了,但经验还要靠平时维修的积累!!!!!

网友:
你们老师都搞些简单的给你们修啊.

网友:
搞维修是要靠不断积累经验的,俗话说功多艺熟,是有点道理的。

网友:
显示器这东西,说难也不难,说简单吧,我那里放着的都还有10来台,难搞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