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行管烧了

楼主(2007-08-08):
LG的显示器有一个三极管C3997脚全短路了,它是行推动管还是行输出管呀,它烧 了,是不是换了新的还是烧呀,还要重点查一下什么地方呀,请高手说明一下呀。

网友:
是行输出管,重点是二次电源是不是高了。

网友:
我上次修的一个显示器实达的15"CRT,行管坏了,换一个行管只能用一天,第二天开机再次烧了,连烧了二块没辙了.

网友:
fmp 3fu是什么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和行管排在一起的三极管,在散热片上的

网友:
高压包有一个脚上标有650V不过这脚是对地短路的,是不是不正常中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