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格796 连机10来秒 就黑屏是怎么回事?

楼主(2007-08-09):
我现在有一台美格796 的彩显 ,最初是电源部分坏了已修好. 开关变压器次级79V二级管被激穿 ,也换了.开机也正常,但屏显10来秒就保护,电源指示灯变黄色 ,并
一闪一闪的.按电源开关键关后再开又正常 10秒左右又保护.......
请各位帮帮忙 指点指点 谢谢
黑屏

网友:
你在它保护的时候测一下哪一组电压不正常,就找相关的电路。最好把你测的数据放上来,大家好一起讨论。也许会帮到你解决问题

网友:
保护后 210V电压变成200V 79V变73V 电压都变低了些 开关变压器有轻微的吱吱声

网友(2008-04-11):
电路有短路,造成电路保护.检查电容是否漏电.

网友:
重点查行供电一路还有没有其他元件短路或变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