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电源也是工具!!!!

楼主(2007-08-09):
热得睡不着,上来发个贴子骗分
前几天朋友送来一块板,694的。
说本来没问题,现在用不了。正好地上放着一台已经弄好的P4机子。
顺手就把机子电源扯出来接上,果然是FFFF。
一番查弄后,仍是FFFF。丢一边去,和朋友聊了一会。
然后收拾东西,顺手把自己检测用的电源接上去,码码一溜烟跑到尾,什么事都没有。
再接上那垃圾P4的电源(贴着DELL的标签哦,能用的),还是FFFF。
教训有二:
一,检测时尽可能用自己用惯的东西。不要随手拿不确定的东西来用。
二,自己用惯的东西不要让朋友拿走。那天朋友一看,就顺手把我的电源拿走了,美名其曰:我先用着。
些贴是给新人看的~~~~~~老鸟就不要看了哈~~~~
[
]

网友:
LZ的主题思想就是不要用垃圾电源?!!!果然有骗分的嫌疑!

网友:
楼主的意思是测试用的电源也是工具,顺手的工具才是好工具,不能随便借出。对新手朋友是个好帖。

网友:
电源一定要好,排除一半以上故障了。

网友:
自己用的东东当然要搞好点的

网友:
不是你的P4电源拉极,而是某些694板挑电源的!!必顺用ATX1.0那一类的电源,不然开不了机,我以前用的电脑就是这样的,用ATX2.03的开不了机!特别是改线上了图拉丁CPU后。用120元的正版长城电源不行。用20块的旧技展电源跑的堂堂的,就是这板不能上好显卡了,只能用MX440以下的,不然不显示

网友:
呵呵,发了个贴子骗分,还学到别人的经验。谢谢白菜老头

网友:
P4电源是ATX2.03规格的.

网友:
就是,用自己习惯的东西会少走弯路

网友:
看不到附件!分太少

网友:
呵呵~~
又让LZ赚了一把哦

网友:
偶可不是来赚分的哦 真心来学习

网友:
确实有些板子挑电源,一个华硕的板子,上了一个金和田的电源(全新,好的),不亮,上个杂牌的,跑得很顺。。汗颜,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 ,顺便赚分了

网友:
注意电源大小

网友:
那是什么原因呢?为什么会挑电源呢?不明白!

网友:
看不明白啊....

网友:
呵呵,我是搞了个服务器的电源在用,就是怕这个问题,因为我之前是做无盘网吧系统的,网吧服务器老是会因为电源的问题而掉阵列,我就怕了.

网友:
一次做电脑生意的朋友的机器上"征途"老死机,换了他卖的电源几个(杂牌的)还是故障依旧.我用旧电源上的两个日本红宝石电容换上.故障排除.

网友:
修电脑经常用到替换法,替换的东西要是不能保证是好的,就没法弄了.

网友:
遇到过一个Aopen主板! 只有上客户的电源才能点亮机子啊!! 新手在这里告诉,那些新手们! 修不好的主板, 但测其他电压频率都正常的情况下. 不防, 拿一下客户的东西 ,去试试啊! 呵呵 !有的时候, 是能得到意外的惊喜偶.

网友(2008-03-09):
看来电源还有兼容的问题。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