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主板的问题

楼主(2007-08-09):
前面发了个骗分的贴,现在弄个正常的问题请教一下大家。

昂达ID810/T的板子。能上图拉丁的。
样子和这个板几乎差一样。
http://www.onda.cn/pro/product/s ... rd/id810.jsp?Id=985
某个跳线JP4,主板上没有标明用途。如下图。
现在情况是如果跳线是在12脚上(就是现在的位置),那么不能触发,OSC灯不亮;强行就是FF00且RESET灯常亮
如果跳线在23脚上或者不插跳线那通电就开机,启动完全正常;但关机即重启,主板强制关机可以,但一放开即重新启动。
请教一下是怎么回事

网友A:
换个电池?

我看板上好象连电池、电池座都拆掉了。

结论: 这是一块超级板,不需要电池的。

可能是外星人用的,要启动时,再临时用手发电给CMOS供电。

网友:
查CMOS电路。上面不外乎电池 跳线 二极管 SB 实时晶振  谐振电容 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个电池?

我看板上好象连电池、电池座都拆掉了。

结论: 这是一块超级板,不需要电池的。

可能是外星人用的,要启动时,再临时用手发电给CMOS供电。

呵呵,你没看我给出那个链接么,里面有和这个几乎一样的板子啊,电池和BIOS在这跳线的远远的另一边呢。你看到的那个位置,是主板上小喇叭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