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为什么插上坏内存,开不了机

楼主(2007-08-09):
我有一块富士康865A01-PE的板子,在前面一个通道上插上一根好的16位,256M内存,后面一个插上坏内存,想测一下,为什么一插上坏内存,主板就报警,开不了机

 大师们帮分析一下,为什么开不了机,该怎么测

  是不是要测8位的,前面要插个好的16位的条子,要测16位的,前面要插个好的8位

  我看别人修内存就是用一块865的板子,用一根好条子带,坏条子插后面,都能开机为什么我这样做却不行,请师傅们指点.

网友:
内存的寻址一般是从BANK0开始的,也就是说要第一个插槽一定要插好的。位数尽量一致。如果不一致的话,可能有时有兼容性问题。另外如果你的坏内存坏颗粒过多也会引起。

网友:
我第一个插槽,插得是好的啊

 我有七八根坏内存吧,一插上就报警,是不是主板不行啊.还是内存SPD有问题啊,一插上就报警,搞得没辙了

  请那位师傅好好给我讲一下,测内存要什么样的板子,应该注意一些什么啊

网友:
不要用试图用RST修不亮的内存.

要用DDR2005卡.

网友:
对 我也曾经 有和楼主一样的想法   可是尝试N次后 都没有成功

所以现在 就只用 RST 测蓝屏和不稳定的内存

网友:
对于不亮的内存,是不能用RST测的,要用专业的内存维修设备。是用数码管显示的

网友:
RST只能修不稳定能亮的内存,不亮的只能用内存检测卡了。

网友:
點不亮 ,只能用内存检测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