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AOC 纯平显示器问题

楼主(2007-08-09):
一AOC 纯平显示器问题 上电. 绿灯亮......
接开关无反应....
望各位大侠解一下~!谢谢
是否会是高压包坏?
显示器

网友:
一般显示器通电后 接收到主机信号
电源指示灯 会有橘黄色变为绿色或者蓝色或者其它色
如果灯的颜色有变化 而显示器不显像的话
看看 开机瞬间有没有高压 灯丝亮吗 视放工作正常吗 ...

网友:
LZ是强人还是LZ把我们都当强人?就这么说一下表面现象我们就能知道什么坏吗?你连壳都没拆吧?

网友:
看、听,测、想,还有一个闻,用得不多。

网友:
看,听,闻,问 在量电压

网友:
保护了,什么都失控了,检查一下负载吧

网友:
对呀,楼主把各组电压数据报一下,这样大家帮你想办法呀

网友:
先查CPU的供电,如果此供电是从灯丝电压来的,就更换灯丝供电的滤波电容

网友:
难,就只有这点数有点像巧媳妇难为无米之炊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