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谁给我贴一个MS-6788的图纸啊

楼主(2007-08-09):
最好是全部的,有部分的也给我贴一个,谢谢

网友:
你的是不是这种主板

MSI 848P Neo-V (MS6788-040)
INTEL 848P - FSB 800MHz - RAM DDR400 - 6ch Audio - SATA - LAN - USB2.0
Produktdaten | Produktbewertungen | aktuelle Preise | Preistrend | Preisüberwachung | Auktionen | Produktempfehlung | ähnliche Produkte

Produktinformationen
Herstellerlink.de : MSI
Eigenschaften
CPU-Sockel : Sockel 478
Chipsatz Name : Intel 845P
Front Side Bus (FSB) / Hyper Transport Spec : 800MHz
Steckplätze
Grafikkarten Bus : AGP
Speicher
Arbeitsspeicher Typ : DDR-SDRAM 400MHz (PC-3200)
Controller
Festplatten-Schnittstellen : IDE 40Pin (Ultra ATA/DMA-33) / IDE 40Pin (Ultra ATA/DMA-66) / IDE 40Pin (Ultra ATA/DMA-100) / IDE 40Pin (Ultra ATA/DMA-133) / S-ATA 7Pin (SATA 150MB/s)
Sound
Onboard Audio : 5.1
Netzwerk
Netzwerk Datenübertragungsrate : 100MBit/s
Schnittstellen
Firewire Schnittstelle : nicht vorhanden
Sonstiges
Passive Kühlung : Ja
SLI oder CrossFire Support : Nein
Herstellerproduktlink : nicht vorhanden (Produktlink melden)

如果是这种主板我没有.用845芯片组的我就有

网友:
就是要你发的这种!!!!!!!!!!!!

网友:
对不起,刚才那贴非本人所发,是朋友坐在我的电脑前乱搞的,实在抱歉

网友:
晕,没人有吗?!!!!!!!!!!!1111111

网友:
什么故障。

网友:
初步估计是PCI总线问题,在PCI槽上面有一个叫Q66的MOS管中间脚对地短路,还有3.25V电压

网友:
顶起来,飞翔老大,请给我发一个啊  !!!偶知道你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