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显示器不亮,很奇怪.着急......!!!!

楼主(2007-08-09):
AOC7KLRL显示器,灯亮无高压,行管C极有60V左右的电压.B极无负零点几伏的电压.奇怪的是我把电源线拔掉后行管C极仍然还有60V的电压这样一直不变.查了好久也没发现坏的元件,请教高手这个是什么问题.小弟先谢了.
显示器不亮

网友:
我也想知道这个问题。帮你顶。

网友:
那是行电路没有工作,60v的电压是主电源的60v通过二次电源的升压二极管降压后的电压,先查一下行场集成块的工作电压是否正常,按行不工作来修就可以了

网友:
要是楼主所说的.关了机.还有..60V那就是P转线圈都没接咯
C极有回路,也就不会关了机还有..60V
接上假负载.测起B极.电压是不是正常
不正常就查前段
正常就换行管咯.

网友:
路过,学习学习,都是大师父

网友:
行不工作,查下是保护了还是行场IC供电有问题.

网友:
这其实没有什么奇怪的,是行管不工作,+B60V的滤波电容没有泄放回路,关机测量当然有60V了.多是行场IC没有工作电压,查供电回路即可.

网友:
谢谢各位.修好了,行场IC的事,怀疑虚焊,加焊不管用,拆下再焊上去就好了,到现在也不明白为什么...............,抓狂!!!

网友:
先祝贺你修好了,加焊不管用,是不是电路板有断的地方呀,拆下来再装上去,又好了,很费解呀

网友:
行管C极是通过FBT的初级引入的+B电压,你说有60V说明+B就不正常吧,不过现在你修好了,测量C极应该有130V左右的电压!

网友:
首先祝你好运,这样也能修好,不过下次是这样的怕没这么容易了,不知在你修好前是不是查过IC相关脚位的,是不是都正常?
我想是不是IC芯片本身有问题,这样以后还会不会出现还是一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