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8-09):
我手上有一台机器,型号为:AOC177+,开机后画面能够正常显示,但就是屏幕有很明显的闪动现象.我有排除了不是因为电源接口不良引起,请大伙给点建议!
建议
电源

网友:
排除主机问题那么就是高压板的滤波电容可能有问题!

网友:
看看供电滤波是不是正常,还有就是屏线重插一下

网友:
显示拉动现象你要一样一样排除才行,因为造成这现象有很多原因。电源不良、驱动板不良、屏连接线不良和屏不良都会造成。

网友:
电压对不对!屏线接触是不是好的,

网友:
应该是电容不好吧,!!!!!

网友:
是不是刷新率太高了或者灯管老化啊

网友:
我有用排除法进行测试,更换高压板之后,能够点亮一下就关了.换用原来的那高压板现象重现.看来很可能是灯管有总是啦.
但我的这个是新屏来的啊,灯管不会这么快就老化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