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桥芯片过热的解决方法?

楼主(2007-08-09):
手头上两块V星的845E MAX (MS-6566E VER:2)主板,在正常运行的情况下,北桥的散热片都非常烫,手摸上去顶多坚持个10来秒钟时间。
其中一块板子还有点挑内存。挑的内存牌子是Leadram,双面512M。这个内存换在另一块主板主能正常使用。
那么是否可以通过更换场管,来解决这个问题?具体应该换内存插槽附近的还是北桥芯片的管子?

在内存插槽左边有四个管子。
PCI与AGP插槽中间有一个管子。
AGP插槽下面有一个管子

应该换哪个位置上的?

还有个,其它的象技嘉的板子现在北桥也烫,不过比这个V星的要好一点。
是否也可以换管子呢?如果换了管子还没有改变,那么只能加装风扇也解决温度的问题了?

网友:
能坚持10S还可以了,

网友:
电子设备的工作温度应该在多少范围之内?
0-50度?

网友:
换管估计作用不大的,LZ还是考虑加风扇吧!

网友:
风扇好找但不好安装上去。
主要还是螺丝上不了的问题
有些出售的散热片已经带风扇却是用塑料卡子固定,但主板上是用铁丝勾着固定的
不好弄啊

网友:
想点办法改呀!那有现成的呀!

网友:
我就外上一个风扇。用长点的螺丝。风扇不要正放

网友:
问题是,长螺丝难找,而且有些长螺丝,螺纹又不是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