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华擎 K7VT4-4X 玩游戏是出现 蓝屏(代码0x0000000 ...
求助,华擎 K7VT4-4X 玩游戏是出现 蓝屏(代码0x0000000A,0x000000EA)

楼主(2007-08-09):
华擎 K7VT4-4X 玩游戏是出现 蓝屏(代码0x0000000A,0x000000EA) ,U的是XP2600+ 2。08G 256K 显卡是GF4 MX440 64M
显卡和U在其他板子上都正常,请问这个是板子那里的问题啊,CPU供电问题吗
cpu
显卡
cpu供电

网友:
根据你的情况,玩游戏兰屏,首先你要排除系统问题,以及病毒。然后才能检查硬件。硬件的重点是内存和显卡最后才是主板

网友:
板卡级维修不在论坛讨论范围
基本上来看应该是主板或这内存的问题~
有可能是主板的某个芯片坏了~
估计我只能这么回答你了~
还是那句话 如果你不是搞芯片级维修的就不瞎捣鼓了~ 直接送专业人士维修~
不要搞的故障越来越大~ 得不偿失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系统做过N次了,现在确定是硬件问题,CPU 内存 和显卡都排除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会修一些主板简单的故障,现在我感觉是主板的问题, 只要不 玩游戏,开机24小时都没问题

网友:
同意3楼版主意见.由于你不能提供任何芯片级别的测量参数,所以无法回答你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C:
请问你们要什么参数,我来给你们,麻烦帮我搞一下啦

网友:
麻烦今后有类似问题的发到新手区去,感谢感谢!!

网友:
回复 网友D:
你们是不是厉害的很啊,说啊,是什么问题啊,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啊,说不出来就不要在那里乱说话

网友:
刷BIOS 确定同类产品对该游戏的支持情况,及其它游戏是否可以正常运行..

网友:
确定你的板散热没问题?
散热不好的话也会出现这个问题的!

网友:
回复 网友E:
我感觉 CPU供电的MOS管有点热,是50N02的MOS管,是不是有点小哦,这个CPU有点吃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