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OS管的问题

楼主(2007-08-09):
小弟有一块主板点不亮用诊断卡测试不跑码,CPU无温度但三相的MOS管和从电源管理芯片都烫的厉害就连给P4CPU独立供电的4P的线也很烫。我测过有一个MOS管子D级和S级有时候测到一点电阻但大部分情兄是无穷大是不是管子以经都坏了。还是说电源管理芯片坏了我看过主电源管理芯片没有温度的。小弟是新学的望老鸟指教。

网友:
测过有一个MOS管子D级和S级有时候测到一点电阻

不好意思上面写错了不是D级和S级是G级和D级

网友:
测下这些MOS管啊,不会的话去新手区看专帖!
管是好的话,就考虑电源IC了!

网友:
我也有好几块坏板就是不知道怎么下手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