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153V用一断时间后间断黑屏,时间越长越频繁

楼主(2007-08-09):
开机正常,但用一断时间后间断黑屏,时间越长越频繁,请高手们帮忙分析一下,可能是哪些地方有问题.
黑屏
三星

网友:
在黑屏是测驱动板的开关信号正常吗,不正常找驱动板正常找高压板。先补焊一下。看看是不是有什么地方接触不良。

网友:
也可能某元件热稳定性欠佳。

网友:
谢谢大家的指点.我试一下,有结果再通报大家.

网友:
开盖检查,是NT68F63L旁边的大芯片温度高引起的.在上面加了个散热片,现在用了一天也没有出现以前的现象,谢谢大家.

网友:
软问题就是不好测,有时一天两天都没有题,有时一会就出现

网友:
应该是一些电子元件发热造成的

网友:
NT68F63L旁边的大芯片温度高引起的 谁能图视下 板上的基本元件吗

网友:
看这里: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extra=page%3D1

网友(2007-09-19):
又是MCU问题,三星通病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