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喜19液晶,加电,灯管大约亮5秒钟,然后熄灭(已修复)

楼主(2007-08-09):
七喜19液晶,加电,灯管大约亮5秒钟,然后熄灭,电源灯绿色和红色都亮(这两个灯是复合在一起的),如此反复大约30次才能开机,开机后能正常使用,正常使用后,关机,在大约3分钟之内开机,能正常使用.现把灯管换过,故障依旧,用通用的高压板换上,故障依旧,请高人指点.

网友:
要看看是什么驱动主板了.///

网友:
机器用的什么驱动板?你说说用什么驱动板我也许能帮到你

网友:
那灯就是橙色了,在黑屏时有开关信号电压吗?可能是数据的问题。你换个MCU或者是存储器

网友:
此类型故障是明显的与温度有关的故障,反复开机30次左右才能开机,也就是说显示器需要有一个预热过程才能开机。而与温度关系比较明显的就是电容了,所以8楼说的对,首先应检查电源板、驱动板的电容。如果显示器使用两三年后,靠近整流管和电源管附近的电容很容易失容的。电解电容失容并不一定要鼓泡和漏液的。

网友:
多谢各位的回复,此故障已解决,此显示器是外接电源的,进显示器只有12V,我一开始也怀疑过电源带负载能力差,空载测电源12.86V,就认为没有问题,也没有多想,灯管呀,高压板呀,都换过了,依然不行呀,后来加载的时候测了一下电源电压,发现在灯管启动的时候,电源会下降到6V,然后又升到11.7V,我用数字表测的,后来到楼下拿了一个12V,5A的电源,接上一试,嘿,一点问题都没有,遂花30元买了一个电源给用户送去,今天把哪个电源打开一看,输出级滤波电容鼓包,准坏无疑了。

网友:
所以我们在维修显示器时最好有一个可调稳压电源30V5A的,最好 一个固定+5V+12V接口的直流接口,可以用来测硬光驱等。因为稳压电源有电流表指示,可以直接看到显示器的工作电流变化,有无异常。

网友(2007-10-22):
大家其实可以到二手市场买个电脑用的开关电源,然后多接点DC头在上面,这样就不会耽误时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