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一个815支持图拉丁的改法

楼主(2007-08-09):
早期的815不支持图拉丁,要通过一块370的转接卡的,现在找不到转接卡了,只能改板。谁有改板方法的发来看一下。以前看过,现在连baidu都找不到了。

网友:
兄弟,不太好改,很麻烦的。还不如上淘宝淘块370转接卡得了,这个地方的卡不错,我买过。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 ... c456636c0fb56.jhtml

网友:
谢谢张先生,。。。 先试下

网友:
张老师确实见多识广又热心的,我都帮你谢谢一下。

网友:
长见识,学习了,谢谢张老师

网友:
方便是买片转接卡方便,但是玩的话改一下最好了。

网友:
记得拔掉一根针好像就能默认上133外频的,性能不比C4差

网友(2007-09-28):
我试过几块,基本上只有1G的图拉丁才能上133  其它的除了极品能超的,上就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