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错误的主板应该怎么检修

楼主(2007-08-09):
请教一下,诊断卡提示CO错误的主板应该怎么检修

网友:
可以当然FF来修.  查各电压,时钟,刷BIOS
昨天刚修了块462也是跑C0
  摸IO很烫,换之OK

网友:
我是新手,能不能说得具体点
谢谢

网友:
C0跑码了。不是没跑码。

网友:
那就是内存咯..
开就就跑CO那是没跑.
数字有变在.CO那不动.查内存

网友:
CO不是内存,等于没跑码......按FF对代

网友A:
这也不一定呀,有的华硕主板跑C0,就是过CPU了
但有的主板,你可以看一下是不是座的事,有的还有可能是BIOS的问题,不好说,
如果CPU上各点的电压正常,就看看南北桥的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也不一定呀,有的华硕主板跑C0,就是过CPU了
但有的主板,你可以看一下是不是座的事,有的还有可能是BIOS的问题,不好说,
如果CPU上各点的电压正常,就看看南北桥的供电...

和楼上一个观点,呵呵

网友:
如有内存管理芯片发烫先换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