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O设备错误

楼主(2007-08-09):
电脑配置为E2160+p5ld2-x+x1650+1G,MP4用的SD卡通过读卡器插主板USB口提示:I/O设备错误.无法读卡无法格式化,请高手指点如何处理!谢谢!!

网友:
SD卡多数是损坏了。。。。

网友:
先确定系统有没有问题

网友:
检查一下SD卡跟读卡器

网友:
市面上10元的读卡器质量差得很

网友:
忘记说了,读卡器和USB口都无故障)

网友:
先谢谢大家的热心.sd卡已经"起死回生".拿到多台机器上都没有读出均报告--I/O设备错误.怀着医死马的心,我把卡插好用PQ8.0格式,提示无法格式,两次格式均无果.不死心又进入DOS进行format两次.重新开机windows,发现新硬件^^^^^^,格式化sd卡.奇怪的是居然好了.我也说不清楚是什么原因.更无法保证和我故障一样的别的卡也可以这样"回生".也许真应了有个人说的话----电脑毛病千奇百怪.

网友:
应该还是读卡器不良造成,

网友:
回复8楼

如果是你说的读卡器毛病,可我换了N个读卡器都没有结果.我当时也判断是SD卡死了,所以最后走投无路了才用的PQ和forma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