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是什么管?保险管吗?大家进来看看。。

楼主(2007-08-10):
今天下大雨还没事做,把拔号不能连接的猫拆来研究! 里面没发现有烧焦元件,电容全部也没鼓包,后来量了一下电话线接口一个管断路(好像是保险管),请大家看看,板上的标识是D9还有“ ~~~”这个形状。

   如下图

网友:
二极管。东西也是二极管,D9也是二极管的意思。

网友:
管是玻璃壳的,而且上面有色环。没数字……

网友:
但是板上的波浪条标识不应该是二极管的标识哦。

网友A:
根据符号有点像,但又有点像二极管,你可以测量一下便知,保险管是没有电阻的

网友:
张老先生,请问这个二极管没正负极,我直接连线可以吗?给个意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根据符号有点像,但又有点像二极管,你可以测量一下便知,保险管是没有电阻的

量了两端都是开路。

网友:
放大看了一下,玻管里的结构也不象二极管,倒象延时保险。但为什么标为D9,是标错?用高电阻档量一下,把结果报上来。请告诉板上的标志是什么,看不清楚,好像是CN?

网友:
我想也是保险丝,可能印刷标错D9 ,我直接连线试试。 反正是没用的猫,坏了也不心疼。

网友B:
是否由输入口接到地的?接到地的话就不是保险。

网友C:
你的猫是华为MT800吧。那个是二极管,起保护作用的。

网友:
那只能说那个符号有问题,或者不知道是那里的标准。保护用应该是双向击穿二极管,要有一定电压才能通,万用表量就不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的猫是华为MT800吧。那个是二极管,起保护作用的。

是华为的MT800 ,用不到三个月就挂了。

网友:
是不是防雷击设置的保护器件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否由输入口接到地的?接到地的话就不是保险。

没有接地,刚才我试过了,直接飞线结果通电一会其它灯灭了,只有电源灯亮。明显飞线是不对了。

网友:
是由4个二极管组成的桥堆.一般猫里面都有一个.有~的对角两脚表示交流输入端.另外两个对角的脚为直流输出端.

网友:
由于本人身份卑微,看不到图片.估计也有可能是起过压保护作用的稳压二极管.或者是高压放电泡,都是玻璃管,一端接地,超过一定电压值时对地导通放电.

网友:
都是高手高手高高手啊.我都看不明白什么意思!高山仰止啊!

网友:
我怎么看不到

网友:
怎么看不到图啊  小弟刚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