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4v8x-x测式卡跑D3不知道咋修了!

楼主(2007-08-10):
我想应是内存不过,不上内存也是D3.刷过bios不行.测内存电压和负载电压正常.

没思路了.请教各位老大.谢谢

网友:
内存条,内存槽,供电,时钟,AD线(与北桥有关)依次拷问。

网友:
AD线..北桥,

网友:
说实在的,不会测AD线呀.也不知道哪个脚是AD线到北桥的

网友:
想修主板的话,买套假负载测量吧。

网友:
同意2楼张先生的意见

网友:
不想花钱,还想修板子,是不是不行啊

网友:
不是不行,看你想达到什么水平了,一个数字表,一把烙铁也可以修,只不过这样修,能修好的有几成?

网友:
没有投入就有产出,不知道去哪找这种行业,要是能找到,论坛早就倒闭了.

网友:
哈哈!!俺看来是asus p4v8x-x的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