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提高内存的CL、tRCD、tRP、tRAS设置会影响命寿吗

楼主(2007-08-10):
提高内存的CL、tRCD、tRP、tRAS设置会能提高多少性能,对内存的命寿有影响吗?
在不加电压的情况下
设置

网友:
顶下了等高手

网友:
再来自己顶下

网友:
只要你的内存质量好,提高了后还可以正常使用就没问题,至于速度提高方面你去试下,感觉有稍稍提高

网友:
大家给哥说法呀

网友:
只能提高一点点,还影响内存的使用寿命,不合算,不如添根来得实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