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p4m266a-m的一主板,开机电压低!

楼主(2007-08-10):
有一p4m266a-m的一主板,点不亮,量过cmos的电压,正常。又量了一下ps-on针脚的电压只有1.78v,开机电压明显的偏低,跑线到南桥,一量,从南桥出来的也是1.78v。于是又找到南桥供电,也是正常的3.3v左右。现在不知道怎么办了,是不是南桥挂了?
点不亮

网友:
在1。78V的线上找拉低的原因。

网友:
前几天我也修过一个这样的主板,当时就换了一个电阻,就好了。当时是开机电压没有。现在不知道怎么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