晟统14寸液晶的问题,请高手指教!

楼主(2007-08-10):
接上电源后电源指示灯时而常亮,时而一闪一闪的,开关无法控制,只有断电才能关机,屏无任何显示,灯管也不亮,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
呵呵.说得太清楚了.
不知道从哪里说起.
不能关机.就是驱动板.
一闪一闪就是没有视频信号连接线与驱动板.
灯管不亮.驱动板上12V电有没有给高压板.还有一条3.3V线有没有电.
没有.找驱动板.或电源.有那就换高压板.
如果是高压板坏的话..多半可以看到有图像.仔细看了.
看清楚了.再来问吧...记得写清楚一点

网友:
那你说的现象是驱动板的问题,你只说的现象,没法说具体什么问题,

网友:
应该是主板的问题,,你那种机器多是用的通用板改装的,,你可以换个板试下啊,又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