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17纯平 插信号线保护(已修复)

楼主(2007-08-10):
一杂牌17纯平,不插信号线时正常亮绿灯有高压也有待机画面,一 插信号线就保护亮黄灯,信号线量了,没断线。请大家给个思路
[
]
信号

网友:
查下信号线输入的稳压二级管。

网友:
首先查行场同步到CPU之间的电路.

网友:
先查行场同步到CPU之间的电路,如没有坏的就刷EPROM试一下还不好使的话就应该是CPU的问题了

网友:
量电压,时钟 数据那. 还有行场

网友:
你量线是通的 但是对地量呢.是不是通的就不知道了哦 .

网友:
你好!
一般这种问题应该查一下信号线输入端HS.VS对地的元件,如稳压管和对地瓷片电容.可能有击穿的.
另外,信号线有问题你是测不出来的!除非明显断线了.

网友:
感谢大家,是EPROM的问题,重刷了一下程序就OK了。

网友:
顶一下,好经验呀,我也遇到过类似情况,到现在还没有修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