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SI-845GL的主板故障

楼主(2007-08-10):
有一块MSI845GL的主板,故障为诊断卡代码能走完,就是显示器不亮,郁闷,还有一块烁太克的SL-85DR-TC的主板走A8.后变为AD就不走了,不知何故,求师傅们解释下,谢谢.
显示器不亮
诊断卡代码

网友:
V星的板子先写BIOS看如何?如不行打RGB H V 的对地阻值是否正常?
硕太克的板子是没过内存,查内存的供电 CLK 考虑IO BIOS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啦,我试一下,看看怎么样.

网友:
2楼都说完了。我只能提醒你,MSI的,注意断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