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警声

楼主(2007-08-10):
810主板,开机30秒左右,发出救护车似的声音,诊断卡提示“-- --”。
换块667的CPU,诊断卡能提示“C1”,但也是发出救护车似的声音。
I/O都很快发热,更换后故障一样。

网友:
U座有问题....

网友:
救护车,典型的CPU温度报警...

网友:
CMOS清零一次看看

网友:
是不是散热的问题啊?

网友:
搞下监控芯片

网友:
I/O是用W83627HF-AW,更换了,BIOS早清了,连板都洗过澡了。用假负载也一样。没见什么其他监控芯片。板是QDI  P6I810/W1

网友:
不插内存有没有声音?

现在是不过内存.

网友:
不插内存也一样有警车声音。我用2块土拉丁的CPU  都是提示“--  --”的,就是用C的就出现“C1”。就是除了提示不一样  其余都一样

网友:
明显的CPU报警音!~~!~!`1

网友:
IO外部线路出现故障会影响IO工作
IO有监测CPU温度的功能
救护车声音一般都是温度过高的报警声
给LZ参考一下

网友:
83627哪个脚是温控监视脚

网友:
这块板子好像有板载显存,LZ取下来看看

网友:
一般是什么型号的?看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