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遇到的困难

楼主(2007-08-10):
一台HY17寸的,指示灯不亮,客户拿来时说闪了几下就黑了,打开机壳,大电容有290V,开关变压器全无电压输出,开关管好象是K5414,控制IC是UC3843B,测3843的7脚7.8V,8脚无5V的基准电压,是不是UC3843坏了?我看到的资料上说3843的7脚电压低于8.4V时它的3脚就不会有推动电流送到开关管的G极了的.由于是新手到此无思路,请各位高手指点.

网友:
补充

本人原来是修电脑主机的(主要是软件),后来自己也搞起了主板,现在主板以搞到了六七层了,刚开始接触主板时就发现了此技术论坛,在此小弟先谢过各位老师,后来小弟的维修信誉不断的提升,很多人又拿来了显示器,头痛了啊!!又不得不开始走上了漫长而又艰难的显示器维修之路,所以还希望大家能相互指点指点!!

网友:
3843的3脚不是输出脚,你把7脚提开看电压上来不。不上来就查7脚供电电路。上来就换3843。最好是看看负载有没有短路的。

网友:
3843的3脚不是输出脚,你把7脚提开看电压上来不

我把7脚断开了,测得的电压是40V左右不知对不对?各位高手进来看看啊

网友:
你好!
       3842的7脚是供电端,启动时电压不能低于16V,,正常工作时电压也在12V左右,过低芯片不能工作..依你说的7脚电压为7.8V,明显供电不足,8脚是不会输出5V基准电压的...另外,3脚也不是PWM信号输出端,而是电流检测端,6脚才是PWM信号输出.
    根据你的情况考虑如下几点
1:启动电阻阻值增大或开路
2:启动电路的滤波电容.
3:3842芯片坏

网友:
断开那是悬空电压,没有负载,当然有哪,这种电源就那几个东坏,开关管,3843.推动脚的电阻,还有稳压管,启动电阻,但要保证输出没有短路哟

网友:
有希望了

换了3843电源启动了,非常的高兴!!也出现了无信号的提示(没接主机),这时大家都以为修好了吧,我也是想等着收钱了,哪知道接上主机时就出现了一种怪病,没信号时电源灯是黄的(还有无信号的图象显示,只是亮度低了一点),当主机发出信号时显示器就黄绿黄绿的跳变,继电器也一吸一合的,是什么原因啊?说明一下,原来的IC是UC3843B的 后来我换的是UC3843BN,有没有影响啊?请斑竹和各位高手进来看看啊,小弟在线等着!好急啊!

网友:
补充一点

当主机正常工作了(也就是进了桌面),再接如该显示器的信号线,这样的话显示器就正常工作了,如果了重新关主机再开,显示器有成了上面的样子了,灯想变绿也变不了,绿黄绿黄一直在跳,继电器一吸一合,到底是什么意思啊?怪病啊?高手进来啊

网友:
继电器换过没有?是否触点接触不良?还有控制继电器的管子如何?

网友:
绿黄绿黄一直在跳,说明主机送到显示器的信号不正常或是显示器检测到信号不正常,具体检查主机到显示器行场信号流程

网友:
但是进了桌面就正常了啊.是不是场行部分有什么问题呀?

网友:
本来就是电源的问题,我还以为很容易修的,那知道搞成这样子,郁闷!!不过也蛮高兴的,这是我这开始修显示器以来修好的第一台(也还没完全修好),不过最起码从黑屏到屏亮了起来.在此要感谢论坛的所有人!!真的谢谢了,不过这个疑问不能解决我还是不会放弃的,斑竹,张先生进来看看啊

网友:
查查行场信号输入有没有接稳压二极管,或CPU的行场输出有没接稳压二极管,如有接,检查一下二极管看。

网友:
输入到CPU时对地接了二极管,但都没得什么问题啊?郁闷了是什么回事呢?

网友:
SDA SCL线上的呢
CPU输出的也要查查

网友(2007-11-23):
3843的3脚不是输出脚,你把7脚提开看电压上不上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