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GA-8LD533主板的故障

楼主(2007-08-10):
有一块GA-8LD533的主板,用假负载测的的结果是CPU供电,时钟,PG都正常,就是RESET的供电只有0.45V,不知道哪里的故障,请老大说说,在此谢谢啦.
主板
求助

网友:
帮你顶一下,同样关注...

网友:
有没有上CPU试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上CPU了,不行,点不亮

网友:
查一下内存电压正常不?VDDQ1.5正常不?

网友:
回复 网友B:
内存电压正常,2.5V,假如电压2.48V正常吗,我的那快SL-85DR的主板就不过内存,走A8后变成AD后就不走了

网友:
打RESET的对地阻值!从CPU 的复位信号反追电路一般到NB的电路上有一电阻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