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压测量问题

楼主(2007-08-10):
最近研究ATX电源,对于电压测量始终不明白,尤其是两个330的大电解电容处,应该以哪一个点作为参考呢

是,220交流经整流后,输出的2路有没有正负之分呢,那两个大电容,是窜联在一起的,

可能说得不太明白,我的意思是测量此处电压时,万用表的黑笔(我用指针表)应该放哪里,是放在两个电容之间,还是整流桥输出的电路上

网友:
两个电容串联,后就在下图300V的地方,按+ - +- 连接,可以直接在电容引脚上测量。注意微机电源进和出是不共地的,因为中间是隔离的。

网友:
对于300V以后的电路就是一个300V输入电压。

网友:
两个电容是串连的,其中一个电容的正极和另一个电容的负极相接。测此处的电压(即整流输出电压)应测两电容(没相连的另两极)的剩下两极(红笔接正,黑笔接负极。如仅接其中一个电容,应为一半输出电压的值。

网友:
解答的详细.精确
学习了.

网友:
学习中希望能有所帮助

网友:
正需要这方面的东西 谢谢

网友:
每天一小步,一年一大步。

网友:
这些都是一写好文章

网友:
两个电容是串连的,其中一个电容的正极和另一个电容的负极相接,另外两个脚一个接整流管正极就是+,接整流管负极就是-

网友(2007-09-29):
挺好,基础还是挺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