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pu供电问题!

楼主(2007-08-10):
昨天遇到一个cpu供电的问题,在假负载上测得cpu主供电为3v左右,我以为不正常,可是上了cpu后,测得主供电又正常了,请教各位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
主要是PWM版本跟假负载VID编程定义不同而造成的,但相差太大了,不知你是什么板子?

网友:
最好测输出电感的电压!可能你的负载有问题!

网友:
大多是假负载VID编程定义不同而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