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主板问题

楼主(2007-08-10):
按下电源键后。风扇有转动。没有自检后“滴”的一声。显示器也没有显示。
用主板测试卡检测提示CO:初始化高速缓存。查主板的cache部分电路?请问:cache指什么东东

网友:
内存没过!查相关电路!

网友:
cache是指缓存。你可以去查一下缓存的相关资料看看。
不过你现在的板应该是不过内存。

网友:
应该是一个缓速存储器吧,,,你查一下资料吧。,资料上边应该有的!!!

网友:
查查CPU供电是否正常呀

网友:
那是缓存,看CPU工作没

网友:
什么型号的板子?楼主说清楚些

网友:
关注这个贴子。

网友:
应该是二级缓存吧,过不了内存,那是不是槽日问题啊?

网友:
个人建议,把内存条的金手指用酒精或橡皮檫擦一下,如果故障依旧,就查看内存插槽,看针脚有无氧化或没弹出来的。

网友:
还是内存的问题,不用去研究这个cache是什么,按11楼的方法试试,不行再换根内存试试,不一定是什么大故障。旧机子插内存时我感觉要:一对准 二用力 三迅速 四莫摇。

网友:
哈哈  怎么还在问这么简单的问题哦

网友:
还是内存的问题,不用去研究这个cache是什么。

网友:
应该是内存的问题 不是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