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牌主板上,可能发生扳子上标记的和实际的用的芯片不一致的情况吗?

楼主(2007-08-10):
问题基本明白了,原来IT8712是分普通型和专用型的,这块主板就是技嘉专用的8712,所以和普通的管脚定义是大不一样的。

大家看看我测量时候出现 的不可思议的现象!实在是想不通,感觉不合常理的

各位:现在出现一个我怎么想都不可能的问题:

按照常理:芯片上的GNDD GNDA 应该是和板子上的地相通的吧?最起码,芯片上标有同样标记的GNDD管脚这个相通没问题吧?VCC VCCVID这样的供电脚和它旁边的贴片电容相通也该没问题吧?

但是,我测量的这个IT8712的IO芯片的底座后(把该IT8712芯片拆卸下来了后测得),大吃一惊:
竟然不但GNDD GNDA 应该没有和板子上的地相通,就连芯片上标有同样标记的GNDD的2个管脚都不相通;同样,VCC VCCVID这样的供电脚和它旁边的相应的贴片电容也不 相连。反而却是,没有标记GNDD GNDA的几个脚 和板子上的地相通,没有标记VCC VCCVID的管脚和芯片周围的几个贴片电容相连。

更不可思议的是:对于intel芯片组来说,多数是鼠标键盘接口的MCLK MDAT KCLK KDAT这4个脚是通过一个阻排和IO芯片的对应的MCLK MDAT KCLK KDAT相连的,不走南桥的,即使有个别的不这样,而是走南桥,那也不至于出现下面的测试现象吧:
同样是测试芯片底座上的MCLK MDAT KCLK KDAT脚,寻路线竟然发现:MCLK MDAT不但没有进入南桥,没有和鼠标键盘口相连,而是和40针的IDE的某2个脚相连了。这怎么可以呢?
这个还不算,竟然是芯片底座上的PD1 PD2 PD3 PD4这4个脚和鼠标键盘口通过822这个阻排相连接,这个怎么可能呢?这PD1 PD2 PD3 PD4 几个口是并口数据线啊?

我同时测量了,另外一个不同型号的板子,上面同样是IT8712芯片底座(拿下了芯片后测量的),结果是很符合逻辑的:
1:芯片底座上的GNDD GNDA 彼此相通,且也都和板子上的地相通。
2:芯片底座上的VCC VCCVID这样的供电脚和它旁边的相应的贴片电容也是相连的。
3:芯片底座上的对应的MCLK MDAT KCLK KDAT是通过一个阻排 和鼠标键盘接口的MCLK MDAT KCLK KDAT这4个脚相连的。

这样的测量结果,给我第一反应就是:这个芯片底座根本就不是IT8712的底座。但是,板子上芯片底座上面却是醒目的标着:IT8712,而且,上面的芯片也是IT8712。我还能说什么?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呢?难道是技嘉玩的计策吗?把不是IT8712的芯片硬是标记上IT8712,防止别人知道该板子的资料参数?〉各位说这个到底怎么回事?我已经晕得不得了了!!!!!!!

这个网络地址是南桥82801FB的pdf格式的datasheet   注意:这个网址是不能直接下载,但是 你可以直接点击这个页面上的 那个pdf图案图标,然后 出现另一个页面再点击Download  82801FBM Click here to View 便可以打开了 。记得不要下载,这样是 不可以的 ,等打开了后再另存为就好了。

http://www.alldatasheet.com/view.jsp?Searchword=82801FBM

I/O芯片型号是IT8712,测得IO芯片的 KCLK MCLK MDATA KDATA 竟然不是和鼠标键盘接口相对应的KCLK MCLK MDATA KDATA之间相通的,看了看板子走线,是朝着南桥方向走的,很奇怪,不是说intel公司的芯片组的ps/2与keyboard是IO控制的吗?怎么这里不是呢?

各位,谁知道南桥南桥82801FB的那4个管脚是应该和IO芯片的 KCLK MCLK MDATA KDATA相连的呢?我看了下南桥82801FB的datasheet,感觉里面没有的,希望知道的给指点下。

网友:
你提供的网址,本人下载不了。原因不明。是否可以上传一份。

这个版本是ICH6, 别的都是ICH4,看看有什么差别。

网友:
老大。怎么下不下来啊

网友:
ICH6上并没有见到鼠标和键盘的接口,不知道不通过IO是否通过专用芯片?
RCIN#是与键盘控制器通信的。

网友:
鼠标和键盘的接口一般不是经75232才到南桥吗?

网友:
楼上的,糗大啦~~哈哈
ICH6没见过,不过既然IO有PS2功能,应该不会再引进南桥。可能是通过专用IC吧

网友:
我上传不上来,因为 太大,附件不允许的。

这个网址是不能直接下载,但是 你可以直接点击这个页面上的 那个pdf图案图标,然后 出现另一个页面再点击Download  82801FBM Click here to View

便可以打开了 。记得不要下载,这样是 不可以的 ,等打开了后再另存为就好了。

网友:
我通过其他途径下来看过的,文件太大,情况就是我前面说的。看得还怪累人的。那么大的英文资料。

网友:
各位:现在出现一个我怎么想都不可能的问题:

按照常理:芯片上的GNDD GNDA 应该是和板子上的地相通的吧?最起码,芯片上标有同样标记的GNDD管脚这个相通没问题吧?VCC VCCVID这样的供电脚和它旁边的贴片电容相通也该没问题吧?

但是,我测量的这个IT8712的IO芯片的底座后(把该IT8712芯片拆卸下来了后测得),大吃一惊:
竟然不但GNDD GNDA 应该没有和板子上的地相通,就连芯片上标有同样标记的GNDD的2个管脚都不相通;同样,VCC VCCVID这样的供电脚和它旁边的相应的贴片电容也不 相连。反而却是,没有标记GNDD GNDA的几个脚 和板子上的地相通,没有标记VCC VCCVID的管脚和芯片周围的几个贴片电容相连。

更不可思议的是:对于intel芯片组来说,多数是鼠标键盘接口的MCLK MDAT KCLK KDAT这4个脚是通过一个阻排和IO芯片的对应的MCLK MDAT KCLK KDAT相连的,不走南桥的,即使有个别的不这样,而是走南桥,那也不至于出现下面的测试现象吧:
同样是测试芯片底座上的MCLK MDAT KCLK KDAT脚,寻路线竟然发现:MCLK MDAT不但没有进入南桥,没有和鼠标键盘口相连,而是和40针的IDE的某2个脚相连了。这怎么可以呢?
这个还不算,竟然是芯片底座上的PD1 PD2 PD3 PD4这4个脚和鼠标键盘口通过822这个阻排相连接,这个怎么可能呢?这PD1 PD2 PD3 PD4 几个口是并口数据线啊?

我同时测量了,另外一个不同型号的板子,上面同样是IT8712芯片底座(拿下了芯片后测量的),结果是很符合逻辑的:
1:芯片底座上的GNDD GNDA 彼此相通,且也都和板子上的地相通。
2:芯片底座上的VCC VCCVID这样的供电脚和它旁边的相应的贴片电容也是相连的。
3:芯片底座上的对应的MCLK MDAT KCLK KDAT是通过一个阻排 和鼠标键盘接口的MCLK MDAT KCLK KDAT这4个脚相连的。

这样的测量结果,给我第一反应就是:这个芯片底座根本就不是IT8712的底座。但是,板子上芯片底座上面却是醒目的标着:IT8712,而且,上面的芯片也是IT8712。我还能说什么?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呢?难道是技嘉玩的计策吗?把不是IT8712的芯片硬是标记上IT8712,防止别人知道该板子的资料参数?〉各位说这个到底怎么回事?我已经晕得不得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