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保护没修好

楼主(2007-08-10):
今天看到一块主板,845主板,开机就断电,认为是保护,查PW-ON电压,CMOS电压正常,ATX电源各脚正常,测量CPU供电管,两组供电,发现其中一个上管的G级和S级阻值为10欧姆左右,感觉不对,换!换完还保护,然后把电源IC拿下,发现G级和S级阻值为1,因为IC为L6916,没有,有一个L6917的,换上,还是保护!!G级和S级的阻值增大到80欧姆左右,,因为还保护,就没有思路了,有没有碰到过这样的故障的朋友啊,给解答一下

网友:
对了,补充一下,有时候触发N次以后,或许有一次能启动起来,不灭!!!!关机再开,还是断电,偶尔能启动一次.....

网友:
有时候保护 不一定是12V对地保护
前两天我就碰到过  查了到后来  原来是USB5V对地
USB口被插坏了

网友:
我这块板子,5V,12V,3.3V,5VSB,都正常,不短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