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翔BZ请进

楼主(2007-08-10):
BZ你说过几天公布并串口测试工具的方法~怎么都没音讯了?

网友:
他们去北京聚会,8月13号之后会回来吧!

网友:
哦~3Q~又要经历漫长的等待

网友:
好样的. 好样的.   还是修本本来钱啊

网友:
COM口测试头制作方法:

1-4-6-9  相连
2-3     相连
7-8     相连

然后,运行QAPLUS中的PROT TEST 测试就可以了

网友:
并口测试头制作方法

1--13脚相连
2--15脚相连
10-16脚相连
11-17相连
12-14相连
运行QAPLUS里的测试软件就可以了.

网友:
呵呵,小胖说的就是了,运行checkit软件也可以的。

PS:昨天晚上才从北京回来。

网友:
并口,串口,测试头有什么用呀,请高手指教?
测的结果,能说明什么?

网友(2007-09-10):
还提供一个方法:
      如果你的电脑有两个串口,用普通的COM口线,一个接COM1,一个接COM2,然后在网上找个串口助手,同时运行这个软件两次,一个设置为COM1口,一个设置COM2口,然后同时打开,从其中一个发,另外一个收就知道。
     如果有两台电脑就更好了,可以判断是COM1有问题,还是COM2有问题,在同一台电脑上如果COM出现问题的话,不知道是那一个。

网友:
都是一些好东东,早就想了解。

网友(2007-12-24):
还是有点模糊,串并口在电脑上,不是工业上很少用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