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 7VAXP Ultra主板热机不能开机求助

楼主(2007-08-11):
我朋友一块GA 7VAXP Ultra主板,冷机时能够正常开机,进系统也正常,软关机后再开机,开不了机,要等几分钟才能开机。具体表现为:插上主板诊断卡,冷开机正常,然后关机,再开机就会显示00 ff ,rst灯常亮,强行关机(按下POWER 3秒),等几分钟再开机又可以正常工作了。冷机开机正常后,只要不关机,复位重启都正常。一旦按下Power关机后就要等几分钟才能开机。求助高手支招,谢谢了.

网友:
看一下散热是否正长!~1特别CPU.显卡!~!~!

网友:
更换实时晶振和谐振电容。另外注意PWM电路!

网友:
估计晶振出问题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我换过实时晶振,修好过一片

网友:
你换过电源没啊?换个好点的电源看看.

网友:
应该找晶振的原因,这个成功率会大点!

网友:
已经换过实时时钟晶振了,好像已经改善了,还没发现热机开不了机的情况发生。多谢楼上的大侠提供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