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飞利浦107F5显示器正常开机后黑屏

楼主(2007-08-11):
飞利浦107F5显示器在正常开机后有“啪啪”的声音,并伴有很细的闪烁光条,然后就黑屏了,显示器电源指示灯是长亮的。系统是正常运行的。请大家帮忙看看是什么问题?

网友:
查一下行管!~!是否完好~!~!`

网友:
此款机的场输出芯片易虚焊,导致行扫描线被拉向显像管的顶部或底部,而没有射到荧光粉,出现黑屏的现象.而行扫描部分工作正常,显示器指示灯也显示正常状态.
本人碰过几台,用力拍显示器能闪现亮线或画面,补焊即修复.
另焊场输出芯片最好用直流烙铁或将交流烙铁电源拔下尽快操作.

网友:
是不是高压包打火了>

网友:
打开后盖后,发现高压帽的位置有烟熏的痕迹,不知道是不是高压包坏了呢?如果坏了应该怎样更换呢,新手,大家多多指教!!!

网友:
找同型号的直接代换就行了,代换时注意线不要接反了就行.细心点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