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流桥的代换,请教

楼主(2007-08-11):
17‘液晶显示器的整流桥一般都是小型的2A 600V的,大的放不进去,用四个
二极管
太麻烦。我们这儿卖的最多的是1.5A 600V的,代换没有问题吧
另外问一下,用的保险是2A或3.15A,这个保险是延时型的吗?能不能用普通的代换?谢谢
液晶显示器

网友:
显示器一般用的都是延时型的保险。

网友:
谢谢,
现在修的是17的DELL液晶,因为误接380V,电源初步看就这两个元件损坏。
我用个1.5A的整流桥换上试试。保险丝就用彩电用的3.15A,焊两根线接上。

网友:
完全可以代换!谢谢!

网友:
昨天换上后,一直用到现在没有出现异常情况,谢谢大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