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 F4500笔记本 昨天以为他挂了,今天又开机了

楼主(2007-08-11):
清华同方 F4500
笔记本
主板的怪问题? 重复跑码,昨天搞到晚上的时候突然开不了机了,发现max1632没有5V电压输出来了,5v on/off没有控制电压,因为太累就没有管他,今天早上来的时候一开又OK了,所以看似都很正常了....大家说怪吗????
开不了机

网友:
这样的问题不怪.
在你没用时.可能放了电.就像刷BOIS一样
后来就可以正常起动.很正常的
但是有可能本子还有问题..多半IO或.别的地方有空脚.
解析不清楚.找空脚保险些.不然会反工哦.

网友:
我昨天试过给多个芯片加焊过了。。
机器还存在问题,机器使用有时会开不了机。
跑码的时候是反复跑码

网友:
IO
论坛里好这样的话题...
IO我现在在都还有一台这样的.
我这里没这IO没修了.客户说换板.
本来是一次好机会.错过了.
你换IO试下.搞定了说一下.

网友:
我也怀凝IO
可是手头没有这样的IO。。。。买个来试试。。

网友:
查一查桥有没有虚焊!

网友:
个人认为虚焊的可能性要大些

网友:
个人认为虚焊的可能性要大些,支持六楼的看法。压着NB或SB开机看一下。
[
]

网友:
那天把KB芯片 IO 芯片 以及一个SIS不知名的芯片全补焊了一次
并我发现一款同样的方正的机器SIS那个芯片上有一个散热块,我这块主板上散热片没了,于是找了一个...
到目前已经是第三天了,没有出现无法开机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