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进来指点一下小弟

楼主(2007-08-11):
我有一快845PE的主板,它的问题是这样的,刚开始点不亮我查供电都正常,就是点不亮我不小心碰到了珍振就亮了,我以为好了我过了一会在触发就不可以了,我就换了它,恩刚开始可以橱发了,等客户来拿又不可以了,我换了N次了,刚开始可以,放一下就不可以了,请大家帮帮我.

网友:
连电容一起换了,还有一个电阻。

网友:
就按张老师说的做吧!~!~!~!

网友:
是不是它旁边的那些电容吗?

网友:
是接晶振的那两个电容呀

网友:
我换了,它旁边的都换了.还是不可以.

网友:
楼主碰的那一个晶振,有没有考虑一下晶振为什么会坏呢?

网友:
有,有的主板时间久了会坏,电压高了也会坏.

网友:
有没有什么线路图参考一下啊.

网友:
我发过一个外加的(改别人的)帖子。你自己找一下。

网友:
点不亮 跟晶振电路关联不大吧。查下开机电路电路。

网友:
可能南桥坏了

网友:
南桥灰尘太多短路或是虚焊?

网友:
1。换实时晶振和谐振电容
2。清洗(烘烤)SB

网友:
SB问题大一点!洗看看,加焊试下!

网友:
问题更严重了.我用风桶吹一下,不读CPU了,RSET灯长亮了.

网友:
的都换了.是南桥坏了谢谢?大家

网友:
难桥挂了,就不用费劲了,先去休息一会吧 :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