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NV522C-15寸液晶开机能正常显示,但30秒后自动 ...
长城NV522C-15寸液晶开机能正常显示,但30秒后自动黑屏

楼主(2007-08-11):
长城NV522C-15寸液晶开机只能正常显示30秒就黑屏,关机再开机又能显示30秒马上黑屏,查输出电压都正常,怀疑是高压板的故障,但高压板没发现有虚焊的,请同行指点
黑屏

网友:
哎.黑屏时,电源指示灯光是什么色呢.
有果是.橙色那先看驱动板
如果是绿色.那就仔细看屏上有没有图像.
有那就测高压板上,有没有.12V啊.,哎解释不清..

网友:
很明显有..短路.进入保护.

网友:
你先判断一下是驱动板还是高压板。在黑屏是测驱动板有没有开关电压。有查高压板的PWM工作条件,好升压开关管好坏。没有查驱动板主要是MCU和存储器。

网友:
也不排除灯管坏导致保护的!先外接灯管测试下

网友:
此机的屏4个灯管的,有2组逆变器,有一组逆变器的输出部分接的2个22P3KV的电容变质了,用2个100P1KV的电容代换后开机不在黑屏,现正在烤机中,这两个电容的容量大些而且耐压值只有1KV,不知行吗?用手摸它并不发烫

网友:
学习了,电容变质引起的问题!

网友:
高压条的很多,我都换的,楼主的钻研精神还值得我学习一下

网友:
二楼的分析非常对,先根据现象确定故障部位,再对部位进行测量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