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9602的代换

楼主(2007-08-11):
有一845PE的主板。故障现象为能开机但不认CPU。查供电线路的管子。G极无12V的控制电压。怀疑为该电源IC坏了,现在手头无次电源IC。请问有什么别的型号可以代换么?

网友:
一般会有一个主IC搭配9602的,看这2个IC 的供电正不正常先
和6602定义一样的

网友(2007-09-13):
汗.G级电压是电源直接给的...没电源ic它也存在呀...电源ic只是控制mos驱动ic去通过mos管的G级来控制s级的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