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P4TPT主板接上电源就开机并全板无复位

楼主(2007-08-11):
板子拿来说点不亮,刚接上电源就上电了,并整板无复位.查测发现南桥已烧坏.更换南桥.接上电源还是自个上电并无复位.自动上电一般是IO坏的多,看到IO是IT8712F-A的,换一个后还是这样,晕了!还是老老实实跑一下线路吧,测开关PIN 处只有0.5伏电压,明显不对,跑线发现
开关处电压是一个105上拉电阻供电(3.3伏),一个贴片电容,经过一个330电阻到IO的75脚(PANSWH#).测330电阻的IO端和开关PIN处都是0.5伏,打二级体值是500多,无明显短路.拆开关处贴片电容,无果.拆330电阻,测开关端变3伏电压正常,IO端0伏.说明开关一端无问题,还是IO处的问题,IO已经换过,南桥桥的是全新的,心想可能南桥没换好,加焊南桥无果.只有IO了,因为换的是剪板的IO,还是再换一个吧.更换后接电源不上电了,加电全板有复位了,上CPU一切OK!

网友:
兄弟,剪板的IO到哪去买,什么价格。我想买一些

网友:
曾经有块板挂IO我换了6个剪板IO才换好!

网友:
可怕啊~不敢买剪板的了

网友:
这么强呀,换了6个,我有点不信,一般换到2.3个不来.我就不会在换了.

网友:
不可能的,我换的时候多没碰到过

网友:
这样的经验要多发点,我还没修过多少IO坏的板。。。。

网友:
一开始是不是IO坏,南桥也是坏的吗

网友:
南桥是坏的.

网友(2008-02-01):
谢谢楼主把好的经验与大家共享.学习了.顶一下.

网友:
什么地方有剪板呀,联系QQ:420364644

网友(2008-03-16):
旧的不可靠,新的太价高,没法呀........

网友:
IO和电源IC的损坏率最高,谁能给分析一下原因那?谢谢了

网友:
看来新换的IO也不一定是好的。支持楼主了

网友(2008-04-30):
楼主说南桥已经坏了。说一下判读过程,新手看不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