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问题

楼主(2007-08-11):
昂达HX-845GEM板,第一次不能开机,但强制可以,且能进系统;这时候关机后就能正常开关机,如果是连续开关也都正常,就是关机停5分钟后,再正常开机就不行了,必须强制触发下才可以。COMS放电了,电池也都换了,板也洗了,不是开关键问题。电源也换过。

网友:
纠正下:是昂迪HX-845GEM板

网友:
换CPU旁边的大电解电容试一下

网友:
14.318和其相连的电容换了试下!
还有可能是SB,做清洗,不行加焊!

网友:
不排除座子虚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