诊断卡OSC灯不亮,CLOCK灯亮怎么修

楼主(2007-08-11):
MS-6742主板点不亮,插诊断卡,数码管无显示,复位灯一闪即灭,RUN灯,CLOCK灯亮,OSC灯,BIOS灯均不亮,怎么修?
点不亮

网友:
查晶体14.318M两脚的电压是1.53V和1.55V,晶体已经换了,还是一样,是不是分频器坏了?

网友:
查下PCI,AGP,内存的时钟情况来判断主板的时钟电路是否正常!
另:复位灯正常情况下开机停留半秒会灭掉的!
再者把板上的供电情况发上来!

网友:
我有一块板子情况差不多,只不过我的板子多RESET几次会报警的,一长两短,怀疑AGP供电有问题,水平太菜找不到哪个是供电管

网友(2008-04-29):
我的晶体,一脚是1.57V和1.69V。正常吗?

网友:
那样应该是分频器或南桥坏了,时钟总频经分频器出来后送到PCI槽的B16脚,当总频产生后,分频器开始分频,将分频器分出的频率送到南桥,在南桥处理后送到PCI槽的B8脚,系统时钟的波形幅度一定要大于1.5V,这两脚在450到700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