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845GV主板与内存不兼容

楼主(2007-08-11):
一客户拿来一浪潮的主机,型号:日升R200。用的是技嘉GA-8I845GV主板。说是系统坏了,开机进入Windows不久就蓝屏。

认为系统有问题决定重装系统。为了方便安装硬件驱动程序,打开主机箱确认各硬件芯片型号。发现CPU的支架已经损坏,不过在拿来之前已有人处理过,但还没有处理好,导致散热器扣具扣不紧与CPU接触不紧密。更换一个新的CPU支架。

发现这浪潮主机原配的内存只有128M,为了安装系统更快速,决定换上一Leadram 512M(蓝德)的内存条。开机,发现诊断卡大概跳到96时,就自动断电,过个3秒左右再自动加电,但又跳到96的时候就又自动断电,如此循环。郁闷。因为在此之前用原来的128M条子开机是没有问题的。更换另一256M的条子,正常开机。后来发现只要插这根Leadram的条子就出现以上故障现象。

非常郁闷的一个不兼容的情况。自己这里另一块V星的845主板插这根内存条诊断卡跳D3,但这内存在别的主板上是正常的。虽然这条子前不久有虚焊的问题,但经过加焊已经正常了啊。

网友:
看来条子还是有问题的,只不过一些主板对内存检测的严格程度不同造成的

网友:
又是兼容性的问题啊!没办法,多准备几根条子吧!呵呵!

网友:
内存条子的牌子叫Leadram 中文叫:蓝德,芯片颗粒也是原厂的啊

网友:
蓝魔  记忆 这些个内存是比较挑板的

网友:
问题是,这根条子本来就用在其中一块V星的板子上,本来用得好好的,结果板子报D3,后来试出是条子出问题,换了另一根条子上去就能开机了。但不久这主板也坏了

现在这主板插这根条子又出老问题,这是什么意思啊。这条子放在别的板子能正常启动的?难道有过一次不愉快的合作就闹别扭不再合作了?

网友:
换内存,多储备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