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个P43AN集成块可用什么代?

楼主(2007-08-11):
我有一个金钻九代的6Y120L的硬盘,线路板上有一个P43AN的八角的集成块烧了一个洞,查不到资料,不知道可以用什么样的集成块代换?麻烦哪位有知道这个块子代换的告诉我一声,谢谢!

网友:
估计是一组场管,很难找到资料的。

网友:
不清楚的情况下
找个相近的板,拆一个下来。换上去试试

网友:
我就是没有相近的板,所以没得拆,我还没修好过硬盘呢。

网友:
型号是:2P102A,找一块坏板拆个就行了!

网友:
我也没试过修硬盘
呵呵 :loveliness: :loveliness: :loveliness:

网友:
谢谢五楼的兄弟,我去找个试试。

网友:
终于弄到资料,哈哈。

网友:
辛苦张先生了,可惜我半天都没找到哪块板上面有P102A。

网友:
可以用两个元件合成。有图就好办。

网友:
楼主的板和我的一样,我的板还一同烧了驱动芯片(芯片已找到),正在找那八脚的管

网友:
谁帮忙看下张先生的那个图,这个2P102的块子里面那个稳压管该用什么型号,我看了老半天都看不明白,谢谢!!

网友:
那个稳压二极管是肖特基稳压二极管(schottky diode),稳压值是20V,在图中有说明。

网友(2007-11-02):
我的6Y160P上的這個片子也燒了,找不到換的,鬱悶!!

网友(2008-03-28):
学习学习,找了很久的资料!!!!!!!!!!!!!!!!!!!!!!!!!!!!!!!!!!!!!!!!!!!!!!!!!!!!!!!!!!!!!!!!

网友:
没钱的日子好难啊!!!!!!!!!!!!!!!!!!!!!!!!!!!!!!!!!!!!!

网友(2008-05-05):
好难得!!!!!!!!!!!!!!!1

网友:
这样的情况...肯定电机芯片也是坏了..
量量5V到地的阻值是不是很小